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7-03-14):
怎么实现两台变频器之间的通信?一台变频器跟随另一台运行。

网友A:
两台变频同步或者比例运行的方式很多,不同的品牌、型号的方式也不同,你必须具体的说明是和品牌及型号,以及控制方式,是绝对同步?是比例?还是其他?

网友B:
用双联电位器同步调节两台变频器, 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去控制另一台变频器 ,可以使两台变频器同步运行吧?具体再仔细看下使用手册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台英威腾变频器之间通过485通讯,一台主机一台从机,从机指令从主机获得

网友C:
就是主从控制,两台变频器tongx,仔细看看说明书,很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