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最近接到个任务,有一个控制器自带一个数码显示,每次只能显示一个代号,能显示报警号01-99.分别对应m0-m98.打个比方,当m0得电,则01显示,m1得电,则02显示,以此类推,当只有一个报警时,报警号常亮,当有两组以上,则所有报警号依次显示,每个闪烁几秒,然后显示下一个,依次循环,当有故障排除时,排除的那个就从列表中自动移除。感觉里面的关系有点复杂。有没有好用点的指令或语言,请各位高手提供下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报警队列.这个是按时间,还是按m0~98顺序?
第二部分是数码显示.是直接IO接数码管还是数码管可以有电路?

网友B:
先有段报警及清楚报警程序,将m0-m99置或0
再编段显示程序
用一个循环程序,将m0-m99依次控制显示T时间,中间判断置0的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