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西门子指针,只能是&vb0等等,不能是&vw0。&vd0 等。这样的指针,在涉及到运算时不好用。因为运算的最小单位是整数,即是最小是字。
假如我们传送一个数1到指针*AC0   而*AC0指向vb0.不能指向VW0. 这样一来我们后面需要整数计算时,只要用到VW0.而不能用VB0. 然而跟据西门子PLC的排列方式,VB0的数值是不等于VW0的。比如VB0是1 ,那VW0是数应该是256.这种情况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计算1+1跟1+256是开襄之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指针,只能是&vb0等等,不能是&vw0。&vd0 等。这样的指针,在涉及到运算时不好用。因为运算的最小单位是整数,即是最小是字。
假如我们传送一个数1到指针*AC0   而*AC0指向vb0.不能指向VW0. 这样一来我们后面需要整数计算时,只要用到VW0.而不能用VB0. 然而跟据西门子PLC的排列方式,VB0的数值是不等于VW0的。比如VB0是1 ,那VW0是数应该是256.这种情况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吗?

您需要更仔细的阅读说明书,使用数据的数据长度取决于指令而非指针指向的地址,MOV_B和MOV_W显然对应的数据长度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