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修保养记录分享帖-电机维护

楼主(2017-03-15):
电机维护保养是每年大修的必修课!不多说先上图镇楼
下面这个是一个人为损坏,修理一下继续使用。大家猜想一下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
由于保养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经常会因为保养出问题!顶楼的电机后端盖就损坏了,螺丝孔开裂了!因为这台进口电机设计和国内的稍有区别!就是端盖螺丝处端盖和电机定子外壳有3毫米的间隙。而国产的一般都是严丝合缝的!保养人员见有缝隙就不断紧螺丝直到端盖螺丝孔开裂

楼主:
明天揭秘风扇损坏原因!大家先猜一下

楼主:
轴承加油量似乎新轴承润滑油都不足啊
看看这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风扇罩螺丝松了,造成风扇和风扇罩摩擦,将扇叶打坏了。

网友B:
风叶打到后盖了?

网友C:
电机扇叶很便宜,也很好买,还是换新为好,铁丝捆扎与粘接后破坏了风扇叶的动平衡,会引起电机轻微震动的。新买的轴承内部加入的润滑脂都很少,会很快消耗干的,大大缩短了轴承的保养周期。我们的作法是加满,从而大大延长了轴承的保养周期,轴承也没有明显的发热,使用效果很好。从理论上来说加满润滑脂会引起轴承发热,许多书中也要求不能加满,可应用效果并非如此。

网友D:
什么设备上的?
感觉环境有点不太好啊!

网友E:
这种电机是那种古老的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扇叶很便宜,但是在我们这不好买
不是说买不到,而是采购人员不愿意买(原因大家应该懂得)申购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能买回来!
搞不起啊!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再说37kw电机这点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轴承我们都是买NSK和斯凯孚,公司不差钱买的应该都是正品。但是使用效果不太好,按说全封闭轴承不用自己加油啊!厂家不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是那种古老的电机吧?
10多年吧!不算古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镇楼的是废料风机

网友F:
设备开成这样不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布答案!一般人想不到的问题表情 是轴承盖固定螺丝松脱造成的!前后两个轴承盖6个螺丝都出来了!我也只能呵呵了!不知当时是怎么装的!干这么多年第一次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公布答案!一般人想不到的问题表情 是轴承盖固定螺丝松脱造成的!前后两个轴承盖6个螺丝都出来了!我也只能呵呵了!不知当时是怎么装的!干这么多年第一次见
我只见过断三个的,是立式安装的电机,下面三个螺丝断掉定子转起来把电缆拉掉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