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一台四方C320 7.5KW的变频器运行中报:FU03 运行或停机过电流。断电后上电正常,启动运行炸掉。打开拆模块,模块内U上、V下、W下炸掉。查驱动电路,坏了三只3120和三个33欧电阻。更换后屏蔽7840报警上电查驱动与截止电压均正常。上外置单管模块串电灯测试,灯不亮,输出电压正常。去掉电灯串5A单开,接1.5KW电机试机。只听“啪”一声,单开跳了,U相上下管挂了。去掉模块重新查,均正常。但在上下电的过程中无意间听到除了充电电路的继电器声外,还有其他的“哒哒”声。找来找去这声音是从电容板上来的,拆六只主电容,和四只均压电阻。用万用表查有一只电容不充电,拆电容,原来是“正”端在内部打火。更换电容后,外置模块带电机运转正常。然后装全新模块维修才结束。
  请教各位前辈,这主电容问题是造成炸模块的主要原因吗?为什么?

网友A:
母线电容打火,易造成母线电压的尖峰突变,模块自然不能自保。

网友B:
板级维修是换板卡,芯片给维修是芯片、元件,楼主这是元件内部,芯片内部维修!绝对,绝对的大神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点“一根筋”,只是想确认一下这是否就是故障的根源。

网友C:
   9楼师傅已回答清楚了。

网友D:
很有可能伤坏模块啊

网友E:
如果电容上电瞬间是短路的,预充电电路时间长了会炸,连锁到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都会受到波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kdrjl版主指导,受教了!

网友F:
看图上,我感觉不是不是电容把模块炸了,而是模块把电容腿儿炸了,没见实物我也是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