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英威腾Goodrive35变频器可以进行CC-Link通信吗?

     英威腾Goodrive35变频器是国产变频器的大哥,其变频器的性能是非常好的,不比西门子和三菱的变频器差,而且在造纸行业,英威腾Goodrive35变频器在造纸行业是最好的变频器,几乎已经取代了所有的变频器。
           造纸行业的复卷机等设备,难点就是7台变频器同时带动纸卷,保证线速度是一致的,别的品牌都是通过通信来改变频率,而小樱是通过改变电子齿轮比来实现的,根本不需要PLC写程序。但就是在写电子齿轮比时候需要走通信来完成,不支持三菱的CC-Link协议!

网友A:
英威腾  CANOPEN 通讯模块  PROFIBUS-DP 通讯模块 都是有的    就是没有CC-LINK通讯模块

楼主用的  L系的  不比 Q的便宜吧?

这配置CC_LINK  没看到连的设备么  分布式I/O?

网友B:
用到16轴运动控制模块啊

网友B:
CC_LINK  感觉只在三菱,SMC用看过相对应的模块,应该是三菱自己建立的通讯模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Link 主站连接的主要是外围的IO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眼光,是用的16轴的模块,我是做凸轮控制系统。而且是我的凸轮自动生成,通过在触摸屏设置点,就可以自动生成凸轮曲线,伺服电机然后走凸轮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眼光,是用的16轴的模块,我是做凸轮控制系统。而且是我的凸轮自动生成,通过在触摸屏设置点,就可以自动生成凸轮曲线,伺服电机然后走凸轮曲线。
呵呵,只是我司设备也用用过,现在用的多的是LD77MH4,不过很讨厌,L系类定位模块走光纤通讯的没有2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眼光,是用的16轴的模块,我是做凸轮控制系统。而且是我的凸轮自动生成,通过在触摸屏设置点,就可以自动生成凸轮曲线,伺服电机然后走凸轮曲线。
版主能不能发个案例看看三菱的凸轮是这么搞的,还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77MH4 只能控制J3的伺服,不能控制J4的伺服.
现在三菱电机J3的伺服已经慢慢停产,以后全部用J4的伺服取代。
您可以选用LD77MS2 2轴控制 ; LD77MS4 4轴控制。

网友B:
LD77MS2不是走光纤通的吧

网友C:
整个传动系统,可以用同步控制器,需要张力控制的地方增加安装浮辊张力电位器就可以,不用写程序,我在铝箔涂布机上应用,可以做5个丝厚度的,速度跑到80米每分钟没压力

网友D(2017-06-15):
您好,请教问题,同样是复卷机,英威腾GD35-7型号变频器,采用位置控制时,采用脉冲串A2 B2 ,请问,脉冲串来源是哪个设备,此变频器为从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