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想问下:电动机直接启动,就是全压启动,那就是直接三角形启动??还是怎么滴...

网友A:
没转换直接供电工作

网友B:
直接全压启动就是直接送电到电机,至于接三角形还是星形接法看电机与电源,一般国内的三相380CAC电机7KW以下的接星形.7KW接三角形.具体以电机接线盒接线图为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下:电动机直接启动,就是全压启动,那就是直接三角形启动??还是怎么滴...
如果你的马达是55KW或者上百KW,比如250KW,三角形接线方案的全压启动,简直就是危险操作,损坏电气线路和电气配件事小,造成严重的电力事故就悲催了。

网友D:
15kw及以上用星三角启动,以下用直接启动,变频、软启动和自耦降压启动可替换星三角启动。

网友E:
呵呵;小功率的,比如1.5KW 380V电机,你直接送三相电就运转了,这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F:
全压起动,就是直接加电压到电机上运转,星三角是降压起动,先是220V电压起动,后转380V电压运行,电机起动器、变频器是软起动,效果更好

网友G:
一看你就没有好好看过书!大功率电机全压启动启动电流特别大,轻则冲击电网,重者烧线短路,一般7KW以上我们一般就星三角启动,7KW以下,你想怎么启动就怎么启动!

网友H:
主要看你电机的接线 方法是星还是三角,另外小功率可以直接启动,功率大的直接启动容易出事故。

网友I:
15kw及以下直接启动,以上可选的就较多了

网友J:
直接启动 有二种一种是星形,另一种是三角形接法...小功率是星形接法,大功率是三角性接法...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启动方法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完全决定于设计者和投资者。可能有几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的,变压器容量,启动时的负荷,投资成本以及维修成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启动方法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完全决定于设计者和投资者。可能有几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的,变压器容量,启动时的负荷,投资成本以及维修成本。
这才是正确答案,谁说大电机就不能直启了?

网友M:
小功率的,比如4KW及以下的  380V电机,你直接送三相电就运转了,这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下:电动机直接启动,就是全压启动,那就是直接三角形启动??还是怎么滴...
如果你的马达是55KW或者上百KW,比如250KW,三角形接线方案的全压启动,简直就是危险操作,损坏电气线路和电气配件事小,造成严重的电力事故就悲催了。
以前不知道,弄个75KW的直接启动,一起动空开直接跳,后来被电机厂家的耻笑了很久啊~~~之后才去查资料,才知道危险性~~~

网友O:
小电机可以三角直接启动,大电机就不能直接启动了

网友P:
我们公司定义的是7.5KW以上的必须降压启动或者上变频器
小的就可以直接启动了!

网友Q:
小电机空载可直接启动,大一点的电机,就要星角启动了,当然软起和变频器控制启动最好了。

网友R:
字面解释电动机直接启动,就是全压启动,但使用还要根据变压器的容量决定

网友S:
引用 楼主:
想问下:电动机直接启动,就是全压启动,那就是直接三角形启动??还是怎么滴...
电机直接启动就是全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是降压启动的一种,不是一回事。

网友T:
还好我司的都是变频器启动,星 三角还真没玩过

网友U:
是降压起动还是全压起动,与功率大小无关,仅与变压器容量及线路承受能力有关。

网友V:
看看电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W:
同意老兔子。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大,如果变压器小,直接启动会造成变压器跳闸,全厂停电

网友X:
只要你变压器够大,直启没问题的。原来厂10kv2000kw电机也直启

网友Y:
大功率直接启动,除了对电网电压有影响,还会烧电机吗?

网友Z:
电机功率的大小及拖带何种类型的设备,是决定直启或降压启动的因素,所在电网变压器的容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变压器足够大,电机直启功率亦可相应提高,我这里最大的直启电机功率为75KW,后级负载为水泵。一般情况下,22KW以下直启,以上才考虑降压启动。现在变频器的普及使用更是淘汰了传统的各种降压启动模式。

网友AA:
直接启动,还是软启动吧,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