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想寻找一个仪表,给它一个开关量计时,为1时开始计时,为0则停止,此为一个时间段,一天约有200个这样的时间段。需要对这个时间做记录,并报表输出,做数据分析用
有没有用过相关的仪表的同行,选择一种性价比高的,简单实用的最好

网友A:
做什么设备用途的仪表?对单位时间内,记录什么数据?采集什么数据?存储什么数据?生成怎样的报表?
使用PLC控制器+触摸屏控制器,即可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B:
看输出的什么信号,一般的电流、电压,温度等可以用记录仪采集或连到PLC+触摸屏实现数据记录,单个带数据记录的仪表没见过

楼主:
如果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就不采用PLC+触摸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维纶的那个屏可以做到?

网友C:
单独一个仪表应该完不成,需要加装人机或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一个仪表应该完不成,需要加装人机或上位机
找到了一个8路时间记录仪,但价格可是不便宜,3800元。这个价格可以选择可以选择触摸屏+PLC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PLC加触摸屏还用不了这么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虑还是上触摸屏+PLC
想选维纶,不知哪一个有报表功能

网友D:
无纸记录仪,虹润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下MT8071IE的备份功能,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