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想要用labVIWE做一个松下PLC的简单上位机,只是置位复位Y区,但是在通讯协议上遇到点问题,自己搞不懂,所以来请教一下。
我用松下的编程电缆(下载程序那根线)作为通讯线  用串口助手发送%01#WCSY00011**CR  但是没有接收到返回的信息  我自己也百度了很多  说后面的CR不用加  直接按回车就行  我试了还是没有返回值  已经困扰我几天了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对协议理解的不够透彻哦!

网友B:
我用VB6.0、VBNET、C#做过与松下PLC的通讯。
您发的格式差不多,详细的我要查一下。
q:
512989395

网友C:
看起来只发送没有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