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的疑问

楼主(2017-03-15):
(无正文)

网友A:
已不会看这些图了;不知楼主是做试验,还是看的资料。
若是试验,电路准确、器件完好、测试可信的情况下,则以试验结果为准;而其分析,相关教材或书籍上应当会有可参考内容。

网友B:
这图有意思,比较器?这个电路想做什么呢?看不懂。

网友C:
特意去搞一下,那可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没有反遗电路:
比较器,+接上比-较高电平,输出-端一样的电压;+端比-端低时,输出负电源电压,
运放,+高于-,输出正电源;                   +低于-,输出负电源

网友D:
LM39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的这时的输出根本就是电阻分压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M393输出是集电极开路的这时的输出根本就是电阻分压的结果
感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