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敷设

楼主(2017-03-15):
怎么根据现场布置图来做电缆敷设?怎么了解每根电缆的作用?电缆敷设如何选择没跟电缆的线型及线径?
抱歉,我刚入行发错论坛还望谅解,希望知情者告知哪个论坛发这类帖子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设计院需要做的,图纸上都要标好

网友B:
电缆选择是根据负载及使用环境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根据现场布置图来做电缆敷设?怎么了解每根电缆的作用?电缆敷设如何选择没跟电缆的线型及线径?
抱歉,我刚入行发错论坛还望谅解,希望知情者告知哪个论坛发这类帖子比较合适,谢谢。
1、现场布置图本来就是指导现场施工的,如果图纸上真有不对的地方,当然要按照现场的实际情况来施工了,绘制图纸的工程师又不是神仙,什么都能预知未来。
2、每根电缆线的用途,需要知道该电缆线的连接对象是谁,那个连接对象是发挥什么用途的。
3、电缆线的敷设和型号的选择,需要根据连接对象的情况来针对性的选择。比如电缆线连接的是7.5KW的变频调速马达,那么线材应该选择4平方及以上规格的电缆连接导线。敷设方式可以是穿线槽,穿线管,走电力线路输送架。

网友D:
我司现场安装的设备都没布置图,我都是根据负载大小,距离先算出电流,在查表选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是做给排水成套设备的。我们自己负责出电气图以及安装的。所以正常情况下电缆敷设这些也是自己做的。很少有设计院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告知根据负载大小怎么算动力电缆控制电缆的?谢谢

网友F:
论坛里有相关计算软件和配表,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告知根据负载大小怎么算动力电缆控制电缆的?谢谢
可以查表啊,有表格可以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是在百度里搜索下载吗?谢谢

网友G:
这个主题可以发在“电工技术”版块;
如果是自己设计,最好能够了解一下类似项目以往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在百度里搜索下载吗?谢谢
我是查电工手册的,其实这个很好找的,不放心就放大一档

网友H:
这个要看图纸说话了,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要计算了!根据设备使用的电流决定使用电缆的规格!

网友I:
新入行最好有人带一下

网友J:
不是都有规范的吗?你们以前的图纸呢?

网友K:
这个看你要做多大的工程了,一般的我会自己先算总功率,在根据电器的情况来布局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没有以前的图纸额

网友J:
公司没有图纸库?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什么图纸库?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方便加个QQ吗?2507862286,谢谢

网友L:
最终还是看负载的电流 ,查看相关手册或口诀(论坛里找,如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64878)选择敷设电缆规格和敷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