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联机求助

楼主(2017-03-15):
小弟这边有一台富士NJ系列PLC,前一阵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Error灯一闪一闪的。现在想把备份的程序灌进去,结果怎么连接都没有办法和电脑联机。软件是Flex PC Programmer 2.1.1.2,连接线是USB-CNV3+,显示的结果是当波特率选择9600的时候是“Comms error opening online window.Retry?”,当波特率选择19200的时候是“File register error.Unable to open the online window”。怎么才能正常联机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这边有一台富士NJ系列PLC,前一阵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Error灯一闪一闪的。现在想把备份的程序灌进去,结果怎么连接都没有办法和电脑联机。软件是Flex PC Programmer 2.1.1.2,连接线是USB-CNV3+,显示的结果是当波特率选择9600的时候是“Comms error opening online window.Retry?”,当波特率选择19200的时候是“File register error.Unable to open the online window”。怎么才能正常联机呀?

富士电机并没有USB-CNV3+的线缆,你可以尝试串口电缆连接。

网友B:
感觉是线有问题!
是原装的还是山货?

网友C:
国产的电缆
应该是可以连接的。

楼主:
我的富士NJ的PLC上面的钥匙没有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联机失败呀?

网友D:
哈哈;寄过来,程序发过来我帮你灌;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在设备上不方便拆呀。版主能否教下我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在设备上不方便拆呀。版主能否教下我是什么原因呀?
将USB通讯电缆线更换,换成9针串行通讯端口的编程电缆线。

网友F:
装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