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最近项目要求用s7-1200系列PLC和一些支持modbus的传感器连接,PLC做主站。
PLC是cpu  1212C系列的,但是我第一次用这个1200,编程软件让我很焦灼,和200的完全就是两回事。
现在有几个疑问:1 我选型时选了cb1241(485通信模块),在软件上还需要什么准备?比如会不会和200一样要去下载modbus库。
               2再进行modbus通讯时,我可以用以太网通讯方式监视cpu内部的状态吗
               3目前没有1200经验,但是200的用的熟,大致上这俩一样么?
最后,希望各位大侠留点资料,比如1200modbus通讯实例(主/从),搞过的都受累给我一点建议或者指导,我留下邮箱:2604980391@qq.com     或者有相关资料的连接都可以给我留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项目要求用s7-1200系列PLC和一些支持modbus的传感器连接,PLC做主站。
PLC是cpu  1212C系列的,但是我第一次用这个1200,编程软件让我很焦灼,和200的完全就是两回事。
现在有几个疑问:1 我选型时选了cb1241(485通信模块),在软件上还需要什么准备?比如会不会和200一样要去下载modbus库。
               2再进行modbus通讯时,我可以用以太网通讯方式监视cpu内部的状态吗
               3目前没有1200经验,但是200的用的熟,大致上这俩一样么?
最后,希望各位大侠留点资料,比如1200modbus通讯实例(主/从),搞过的都受累给我一点建议或者指导,我留下邮箱:2604980391@qq.com     或者有相关资料的连接都可以给我留下,谢谢各位了。

可以上西门子官网下载:

然后基于你的200经验应该看得懂。

最后:如果你不喜欢自己动手去下载,我也提供收费代客下载资料的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感觉还是蛮简单的。
modbus库step7   basic里已经集成了
可以实现进行通讯的同时监控内部数据
参数和原理都和200没区别的

网友B:
西门子官网上有S7-1200 Easy Plus3.3文档,可下载学习,有很多的实例

网友C(2019-12-04):
回复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给我一份 1200和温度变送器的通讯实例,不胜感激!!605674390@qq.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楼主 请给我一份 1200和温度变送器的通讯实例,不胜感激!!6056743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