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敷设问题

楼主(2017-03-15):
问题1:途中打问号的是有错误的,错误在哪儿,只有这个表格没有其他资料。

问题2:馈线是什么意思? 馈线柜吗干嘛用的!

网友A:
做材料计划后面还有个备注说明项目的,你的表格不完整

网友B:
这是一份电缆敷设表。
第一列是序号,第二列是电缆规格,第三列是电缆敷设的始端,第四列是电缆敷设的末端,第五列是电缆敷设的长度。
楼主只有这一份电缆敷设表,别的配电柜位置图、设备分布图、设备控制图等相关图纸都没有,谁知道错误?能够猜测的就是电缆选型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用屏蔽电缆或0.75等了。
馈线依据表格初步判断指PLC柜旁边的馈线柜。

网友C:
有可能是数量不对,或者电缆型号用得不对,这一个表格截图看不出啥。

网友D:
所谓馈线就是指纯粹的由电源母线分配出去的配电线路,直接到负荷的负荷线。而出线尽管也是从电源母线分配出去的线路,但是它可能是连接别的电源的联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