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本人不懂,特来向各位讨教
设备功率很小,最大2000W,小的1~200W,只用一个空开可不可以,或者用漏保能不能替代空开,保险是必需的吗?

网友A:
这个还要看是什么负载。

网友B:
很多场合已经用空开替代了保险丝

网友A:
功率大一点再好用空开,功率很小的话用保险丝。

网友C:
最好还是分开做,以后维修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不懂,特来向各位讨教
设备功率很小,最大2000W,小的1~200W,只用一个空开可不可以,或者用漏保能不能替代空开,保险是必需的吗?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E:
空开加保险

网友F:
原来说的是设备安全,以为问人身安全呢。断路器是必须的

网友G:
使用电机保护开关代替断路器,不要用漏保,后期太麻烦

网友H:
保险丝很少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电机保护开关代替断路器,不要用漏保,后期太麻烦
有用到电机也是用变频器拖的,需要电机保护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保险丝很少用了啊
漏保可以代替空开吗

网友I:
保险丝和空开保护电器是有区别,看你怎么用

网友J:
干嘛那么省钱啊,一个动力一个保护吧,不贵

网友K:
电机一般加热继电器保护,当然空开少不了。电机的控制线路加保险。

网友G:
回复 楼主:
需要,在变频器一拖多的情况下,会有不同大小的电机,那么就需要在不同大小的电机前安装相应的保护开关

网友L:
如果你为了后续检修方便,每一路夹保险管,那一路烧了,就检修那一路

网友M:
不可以,必须安装短路保护装置、过载保护装置...空开现在都带漏电功能的。必须要按照负载的功率合理选择断路器熔断器电流的大小,还有根据负载大小选择电线截面的大小...

网友N:
空开应该是必须的吧,以前设备上带保险,后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