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5):
西门子IPC477D工控机,wincc组态,可以直接组态BACnet网络通讯么,还是需要加其他通讯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IPC477D工控机,wincc组态,可以直接组态BACnet网络通讯么,还是需要加其他通讯模块?
BACnet网络是楼宇自动化和控制网络,和常用的工业通讯网络还是有区别的。

其实只要设备能够提供RJ45接口类型的网络通讯端口,都可以和任意的设备组网成为一套控制系统。但是问题的难点就在于,如何使接入网络的设备互相进行数据交换和接收。这个就涉及软件和硬件的制造厂商产品的兼容性问题了。

比如你的案例,需要使用西门子公司的WINCC软件组成BACnet网络,管理和接收该BACnet网络内的所有联网的硬件系统。那么就需要致电西门子公司,询问它的WINCC软件是否能够和你的BACnet网络内,其他的硬件制造商制造出来的硬件互相进行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