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大拆中

楼主(2017-03-15):
焊机不起弧,没有图纸,大拆中

网友A:
电子式氩弧电焊机?什么故障原因?

楼主:
控制变压器电源无电,找到原因了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C:
楼主厉害啊!焊机也自己修,有图纸吗?

网友D:
或可说一下具体情况(比如检查分析、如何判断或启示等),不然就好像偏重于晒图了;虽然已有简单的说明——
现象:焊机不起弧,没有图纸(顶楼);
检查:拆开,查得控制变压器电源无电(2楼)。

网友E:
楼主简单介绍下故障原因

网友F:
变压器坏了吗

网友G:
搞定了吗?

网友H:
什么坏了,继电器还是整流桥。

楼主: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按照常规来检查,三相进线电源正常,电压表也正常,但是没有电流,检查3个控制变压器有一个没有二次输出,最终找到了故障原因

网友I:
原来有修过,氩气不会出,拆开看有个单相阀控制出气,最后查到是面板有个旋钮控制开启时间的有点失效,后换个就好了

网友J:
也能修焊机,不错。

网友K:
赞一个!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L:
楼主能修焊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