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模块的真假

楼主(2017-03-16):
买了几个整流模块,西门康的,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是假的,下面这张图片是我买的
下面这张图片上的模块他们说才是真正的进口西门康模块

网友A:
这样的我有好几个

网友B:
真的假的,仿的,能用就行,原装的也会坏。

网友C:
CCTV反假专家说,鉴别真假的最好办法,是用真品对照。。。。所以,你先买个真品就好了

网友D:
假货和真的太多了,有时自己都分辨不出来

网友E:
找好一点的经销商吧

网友F:
假货太坑人了

网友G:
有些高仿的很难辨别!

网友H:
扫扫二维码看看

网友I:
看不出真假啊

网友J:
看着上眼,即是仿货也不差。

网友K:
这个经销商最清楚

网友L:
一个做整流的厂家告诉我,变频器整流都达不到标称电流,但都能用,所以不用纠结假不假,能用就行,再说反复炸整流多半是其它问题,不是质量不行,特别是一上电就炸的那种。

网友M:
引用 网友C:
CCTV反假专家说,鉴别真假的最好办法,是用真品对照。。。。所以,你先买个真品就好了
要是能确定那个是真品就不用这么纠结了,这种办法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N:
这个看不是出来,好像一般卖家都会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