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图纸上的3ph2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7-03-16):
(无正文)

网友A:
像光电传感器。

网友B:
接近开关?

网友C:
接近开关,低电平有效

楼主:
谢谢了!那为什么其它的光电开关有反应而3PH2和3PH3没反应呢?是plc模块x13和x14有问题吗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了!为什么其它的光电开关有反应而3PH2和3PH3没反应呢?是plc模块x13和x14有问题

网友D:
像是光电开关

网友E:
是光电开关,它是通过自身发光后通过物体反射后接收来控制的,你可以试调一下上面的灵敏度可调开关试试。

网友F:
没见过这样表示的

网友G:
这个图纸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