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个问题啊,先谢谢各位!
问题一:KepSever和S300连接后,去采集DB块里的数据。S300里能否设置DB块里的数据只能被S300读,不可写。
问题二:KepSever和S300在同网段连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想在远端安装KepSever,通过公网去读取厂房里S300的数据,能否实现?
问题三: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远程监测PLC,远程编程的模块。大家有推荐便宜点的么?我只要求它能采集PLC数据并远传,不需要远程编程调试。

网友A:
1.S300写?还是kepserver写?把dB块属性改写保护.
2.3.其实用不着特殊的远程PLC,也许有特别的安全措施.除此之外,都是网络的事情.你确实要这样做,可以采用VPN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