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该变频器拿来启动报过流,输出接线端子烧了,模块也坏了,换个接线端子,模块 。启动瞬间模块又击穿了,现在没装模块开,还是报过流,霍尔元件也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楼主按咸老师书中介绍的维修方法来维修就不会造成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