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读出的数据会占几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出的数据会占几个字节?

读出的数据占用几个字节?最少会占用站号,校验码这3个字节。

你需要贴出你的传感器的通讯协议。

否则浪费自己的时间!

网友B:
要看相关的通讯协议,上面有定义的。

网友C:
几个字节不是你说了算吗?若果是连续的存储区,你完全可以读到很多字节的,读回来存在存储区,然后慢慢在捋你要的数据在那个存储地址,传送出去就好了。

网友D:
甭管几个字节,反正是PLC控制器能够处理的数据容量。你的问题的重点,是询问如何使用PLC控制器的编程软件,编制出COM口的通讯数据读取指令梯形图对吧。

网友E:
读一个字的数据,占七个字节;
读两个字的数据,占九个字节;

占字节数=5+N*2
N是读的字数

Q:
512989395

网友F:
说明书一般写了modbus地址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出的数据会占几个字节?

读出的数据占用几个字节?最少会占用站号,校验码这3个字节。

你需要贴出你的传感器的通讯协议。

否则浪费自己的时间!

HAVE FUN!
通信协议是Modbus RTU

网友G:
如果通信协议是modbus rtu,那么读一个字,返回一般是
地址码,功能码,字节计数,数据高字节,数据低字节,CRC检验低字节,CRC检验高字节!那么读两个个字,返回一般是
地址码,功能码,字节计数,数据1高字节,数据1低字节,数据2高字节,数据2低字节,CRC检验低字节,CRC检验高字节!总结起来返回数据的字节个数就是5+预读的字数*2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H:
9楼的回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