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东元A510故障

楼主(2017-03-16):
今天恢复出厂设置了,基本参数找说明书设置了,现在是控制面板可运行,外控没反应,接的S1和24V有电压短接都试过了,誰能告诉我什么原因

网友A:
还是没设置好,,重新设置

网友B:
你看下端子的24伏都正常吗?

网友C:
接线是否正确?外控运行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D:
首先查设置问题,既然已经设置了。然后直接启动试验,不行就短接试验。好好看看图纸,外部启动按钮是开点,还有个停止按钮需要的是闭点。短接的时候只短接了启动还少了停止按钮呢。

网友E:
你给了启动信号,给了模拟量没有呢?

网友F:
   如果参数设置与外控线路没有问题,那请检查相应的信号输入端口元件。

网友G:
先检查设置

网友H(2020-03-26):
怎么好的能分享一下么 我也遇到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看一下SW3的位置是在SOURCE还是SINK

网友J(2020-11-04):
恢复出厂选择3线式了,应该选择2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