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配电室用什么降温效果好?空调太耗电,冷风机(蒸发式)湿度大,干冷式在网上搜了下,没看明白是什么原理,是不是还得用压缩机,那样不就又不省电了吗?

网友A:
想省钱就用通风机组加强通风

网友B:
用上排风下进风!的两组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C:
用送风排风灰尘又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呀,特别是化工厂风扇不开灰还那么大,风机不行。

网友D:
又想省钱,又想效果好,不可能的,只能折衷。
要么安装多台大功率的圆筒式的墙壁排气扇,要么安装空调器。

网友E:
变压器室的热量太大,用空调降温不现实,而配电室的热量并不太高,可以用空调降温,可以按面积选择容量,适当的放大一点就行了。

网友F:
又想马儿跑还想马儿不吃草,这个世界是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的。改用空调的,省了会有更多的麻烦

网友G:
用温控器控制通风机组降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又想马儿跑还想马儿不吃草,这个世界是没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的。改用空调的,省了会有更多的麻烦
表示同意!!!
我这里就是空调降温。风机通风降温把外面的粉尘及有害气体全带进配电室了。

网友I:
空调降温的路过,使用空调后,故障率降了很多

网友J:
有空调就用空调,我们空压机房都用空调降温的。

网友K:
可以用地下水来。

网友L:
现在大致是什么情况,欲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通常,配电室会有自然通风措施。
看回复,空调的应用比较常规。

网友M:
变频空调吧

网友N:
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就分个管道过去吧!

网友O:
好像就空调最好了吧,风机效果不大。

网友P:
回复 网友H:
您好,我这边也是想改成空调降温的,但是有点担心空调的冷气和热气混合的位置会造成结露,想请教 下您们那边是如何做的,空调机多大。温度设定多少。

网友Q:
想了想好像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风机灰尘大!

网友R:
用立式空调降温

网友S:
南方通过井水循环降温,和北方的暖气一样,你考虑一下。只需要一个水泵,若干管道。

网友T:
回复 网友P:
温差控制好,一般相差几度,不要太大,是可靠的,也有加不锈钢滤网在出风口,底下接一个储水槽把水引出去。

网友U:
还是空调吧,其他不要考虑,省事,省钱不是进你口袋

网友V:
有PLC  的地方 还是安装空调吧。 风机是省钱,但是容易把灰尘带进来,而且噪音也大。

网友W:
精密设备用空调,一般设备用通风机

网友X:
回复 网友S:
变频空调最省电,又不会用风机那样引入灰尘。

网友Y:
我们单位的配电室就是风扇的,自然风,效果太差,人都热的受不了,还是用空调吧,能耗高点,但是舒服啊!!!!!

网友Z:
我们用的边墙风机,还可以,温度要求高就必须上空调了,提前计算好需要多大的,留好余量。

网友AA:
空调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P:
您好,我这边也是想改成空调降温的,但是有点担心空调的冷气和热气混合的位置会造成结露,想请教 下您们那边是如何做的,空调机多大。温度设定多少。
通过这么多年的使用结露从未有过,故而可忽略。至于用多大的空调要看你配电室多大温度有多高而定,温度一般设定在18-20之间吧。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产生高温的是变频器我们采用的是加风道把变频器产生的温度引至室外。

网友AB:
用通风机.管道加长。

网友Z:
空气流通比制冷降温更重要,我在选矿车间试验过,车间大门打开和关闭,球磨机电机相差10℃。

网友AC:
引用 网友S:
南方通过井水循环降温,和北方的暖气一样,你考虑一下。只需要一个水泵,若干管道。
水空调,地源热泵
配电室慎重采用这种方式,漏水就完蛋了

网友AD:
一般还是用空调吧。

网友AE:
我们用空调。

网友AF:
一般都是用空调的。对一个厂来说,那点电费不算多了

网友AG:
我们这里,夏天最为火热的时候 是用空调。 当然不算太热的情况下通常是用通风机散热的。

网友AH:
空调往往用不住,但是也没有别的更好方法

网友AI:
空调还是效果好,轴流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