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昨天下午客户拉来一台富士变频器,说正在用的情况一下停机了,问他报警代码他们也不知道,量测了一下输入输入阻值正常,上电运行,上电不报警 但是一运行就报警OC故障,一会还会报警oc1 。希望和各位维修工程师一起探讨一下,问题点方向 谢谢 等会拍个图片 谢谢各位

网友A:
上电报OC,输出电流检测;启动报OC,多数为驱动所报。从概率上讲是这样。
运行报OC,看显示电流值,比实际值大,电流检测的问题;符合,驱动报警。

网友B:
驱动电流过大。

网友C:
富士的机子好像没有驱动部分的检测,好像都是通过电流检测保护的,你看看你变频器上边的电流检测插头松没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老师在百忙中回复

网友D(2017-07-29):
兄弟,我有一台F1S-90KW的故障和你差不多,上电正常,空载启动报警OC3或者OC1,也是能想到的都检查了,运放芯片都更换了,还是一样,摸不着头绪了,想问下你的最后什么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