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做电机的转矩环控制的时候 我总感觉电机的转矩指令有些异常 如何监测电机的转矩信号呢?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是采用了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组成的驱动机构对吧,怀疑伺服驱动器的转矩输出异常?通常品牌级别的伺服驱动系统就是成套设备供应的,出厂的时候已经制作了产品质量测试,使用客户不需要再次进行产品的品质测试,只需要按照使用说明书手册进行使用,除非伺服驱动系统不能够正常使用,需联系厂家提供售后服务。

网友B:
输出转矩与电流成正比,监测电流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电流怎么监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