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工控老师、大神们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7-03-16):
我初学三菱PLC,闲来研究ATANP这个指令,看手册还是没明白,于是乎自己上手做了一个程序验证一下,附上图片。
其中D1101显示为什么是这么个数啊?D1102是弧度,D1103是角度,但是不了解ATANP在数学上是个什么公式

楼主:
50除以100不应该是0.5吗?难道是我的指令用错了?

网友A:
这个可以看看软件里的帮助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初学三菱PLC,闲来研究ATANP这个指令,看手册还是没明白,于是乎自己上手做了一个程序验证一下,附上图片。
其中D1101显示为什么是这么个数啊?D1102是弧度,D1103是角度,但是不了解ATANP在数学上是个什么公式
唉,浮点数都是32位的数,ATAN的操作对象是浮点数,你怎么能用连续地址呢?

网友C:
三菱除法不是DIV 吗!浮点数是EDI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除法不是DIV 吗!浮点数是EDIV!
水平真差,人家都用到SM400了,肯定不会是FX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初学三菱PLC,闲来研究ATANP这个指令,看手册还是没明白,于是乎自己上手做了一个程序验证一下,附上图片。
其中D1101显示为什么是这么个数啊?D1102是弧度,D1103是角度,但是不了解ATANP在数学上是个什么公式
唉,浮点数都是32位的数,ATAN的操作对象是浮点数,你怎么能用连续地址呢?
HAVE FUN!
THANK YOU!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好吧,水平太差,谢谢老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