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如上图,我分别向VW200 VW1400 VW1500 VW1998 VW2000 VW2002,对就写入 1 、2、3、4、5、6断电后重新上电结果对应的是0、2、3、4、5、6、本来应该是0、0、0、4、0、0才对呀,难道不支持分段范围保持吗,麻烦师傅们说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我分别向VW200 VW1400 VW1500 VW1998 VW2000 VW2002,对就写入 1 、2、3、4、5、6断电后重新上电结果对应的是0、2、3、4、5、6、本来应该是0、0、0、4、0、0才对呀,难道不支持分段范围保持吗,麻烦师傅们说下

我承认语文水平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我分别向VW200 VW1400 VW1500 VW1998 VW2000 VW2002,对就写入 1 、2、3、4、5、6断电后重新上电结果对应的是0、2、3、4、5、6、本来应该是0、0、0、4、0、0才对呀,难道不支持分段范围保持吗,麻烦师傅们说下

我承认语文水平差了一点……………………
这不符合常理呀…………

网友B:
保持范围设置里VW改成V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范围设置里VW改成VB
太感谢了,刚试过了,的确是要改成VB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