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前几天看到各位大侠在讨论变频器对电机损伤的问题......

英小编这边收集整理一下变频器损伤电机的原因与及部分常用的电机保护方法,分享给大家(注:本文内容收集来源于网络,供大家参考):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变频器对电机损伤的现象。例如,某水泵厂,近两年来,他的用户频繁报告水泵在保修期内发生损坏的现象。而过去,这个水泵厂的产品质量十分可靠。经过调查,发现这些损坏的水泵都是用变频器驱动的。

OFweek工控网讯:变频器的出现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电机节能带来了革新。工业生产中几乎离不开变频器,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电梯、变频空调也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变频器已经开始渗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然而,变频器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扰,其中损伤电机就是最典型的现象之一。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变频器对电机损伤的现象。例如,某水泵厂,近两年来,他的用户频繁报告水泵在保修期内发生损坏的现象。而过去,这个水泵厂的产品质量十分可靠。经过调查,发现这些损坏的水泵都是用变频器驱动的。

尽管变频器损伤电机的现象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但是人们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机理还不清楚,更不知道如何来预防。本文的目的是解决这些困惑。

变频器对电机的损伤:

变频器对电机的损伤包括两个方面,定子绕组的损伤和轴承的损伤,如图1所示。这种损伤一般发生在几周至十几个月内,具体时间与变频器的品牌、电机的品牌、电机的功率、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环境温度等诸多因素有关。电机的早期意外损坏给企业的生产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不仅是电机维修和更换带来的费用,更主要的是意外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在使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时,必须对电机损伤的问题有足够的重视。
      变频器对电机的损伤

变频器驱动与工频驱动的区别:

要了解工频电机在变频器驱动条件下更容易损坏的机理,首先了解变频器驱动电机的电压与工频电压有什么区别。然后再了解这种差别是如何对电机产生不良影响的。

变频器的基本构造如图2所示,包括整流电路与逆变电路两部分。整流电路为普通二极管与滤波电容构成的直流电压输出电路,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压变换成脉宽调制的电压波形(PWM电压)。因此,变频器驱动电机的电压波形是脉宽变化的脉冲波形,而不是正弦波电压波形。用脉冲电压驱动电机就是导致电机容易损坏的根本原因。

变频器损伤电机定子绕组的机理:

脉冲电压在电缆上传输时,如果电缆的阻抗与负载的阻抗不匹配,在负载端会产生反射。反射的结果是,入射波与反射波叠加,形成更高的电压,它的幅度最大可以达到直流母线电压的2倍,大约相当于变频器输入电压的3倍,如图3所示。过高的尖峰电压加在电机定子的线圈上,对线圈造成电压冲击,频繁的过电压冲击会导致电机过早失效。
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受到尖峰电压的冲击后,它的实际寿命与很多因素,包括,温度、污染、振动、电压、载波频率以及线圈绝缘的工艺等因素有关。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越高,输出电流波形越接近正弦波,这会降低电机的运行温度,从而延长绝缘的寿命。但是,更高的载波频率意味着每秒钟产生的尖峰电压数量更多,对电机的冲击的次数更多。图4给出了绝缘寿命随着电缆长度与载波频率的变化。从图中可知,对于200英尺长的电缆,当载波频率从3kHz提高到12kHz(变化4倍)时,绝缘的寿命从大约8万小时降低到2万小时(相差4倍)。

载波频率对绝缘的影响

电机的温度越高,绝缘的寿命越短,如图5所示,当温度升高到75?C时,电机的寿命只有50%。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由于PWM电压包含较多的高频成份,电机温度会远高于工频电压驱动的情况。

变频器损伤电机轴承的机理:

变频器损伤电机轴承的原因是,有流过轴承的电流,并且这种电流处于断续连通的状态,断续连通的电路会产生电弧,电弧烧毁了轴承。

导致交流电机的轴承中流过电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内部电磁场不平衡产生的感应电压,第二,杂散电容引起的高频电流通路。

理想交流感应电机内部的磁场是对称的,当三相绕组的电流相等,并且相位相差120?时,不会在电机的轴杆上感应出电压。变频器输出的PWM电压导致电机内部的磁场不对称时,就会在轴杆上感应出电压,电压的幅度在10~30V,这与驱动电压有关,驱动电压越高,轴杆上的电压越高。当这个电压的数值超过轴承中的润滑油的绝缘强度时,就会形成一个电流通路。轴杆旋转过程中,在某个时刻,润滑油的绝缘又阻断了电流。这个过程类似于机械式开关的通断过程,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电弧,烧蚀轴杆、滚珠、轴碗的表面,形成凹坑。如果没有外部振动,小凹坑不会产生过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有外部振动时,会产生凹槽,这对电机的运转影响很大。

另外,实验表明,轴杆上的电压还与变频器输出电压的基波频率有关,基波频率越低,轴杆上的电压越高,轴承损伤越严重。

在马达工作的初期,润滑油温度较低的时候,电流幅度在5-200mA,这么小的电流不会对轴承产生任何损坏。但是,当马达运行一段时间后,随着润滑油温度升高,峰值电流会达到5-10A,这会产生飞弧,在轴承部件的表面形成小坑。

电机电子绕组的保护:

当电缆的长度超过30米时,现代变频器必然会在电机端产生尖峰电压,缩短电机的寿命。防止电机出现损伤,有两个思路,一个是采用绕组绝缘抗电强度更高的电机(一般称为变频电机),另一个是采取措施减小尖峰电压。前一种措施适合于新建的项目,后一种措施适合于对已有的电机进行改造。

目前常用的电机保护方法有以下四种:

1)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电抗器:这个措施最常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对于较短的电缆(30米以下)有一定效果,但是有时效果不够理想,如图6(c)所示。

2)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dv/dt滤波器:这个措施适用于电缆长度小于300米的场合,价格略高于电抗器,但是效果有了明显的改善,如图6(d)所示。

3)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正弦波滤波器:这个措施是最理想的。因为在这里,将PWM脉冲电压变成了正弦波电压,是电机工作在与工频电压相同的条件下,尖峰电压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电缆再长,也不会出现尖峰电压了)。

4)在电缆与电机接口的位置安装尖峰电压吸收器:前面几个措施的缺点是当电机的功率较大时,电抗器或滤波器的体积、重量很大,价格较高,另外,电抗器和滤波器都会导致一定的电压降,影响电机的输出力矩,采用变频器尖峰电压吸收器能够克服这些缺点。

网友A:
  好资料,认真学习了。不过我单位这些年还没有发现因使用变频器而损坏电机的情况。

网友B:
哈哈;
连图片一起都是百度上的吧?

网友C:
不管来源于哪里,这种帖子是有用的,谢谢。

网友D:
楼主只说损坏电机,那怎么预防跟消除这些损坏的因素呢?

网友E:
学习了,但是如何设置变频器保护?前几天遇到了个事,ACS510,带1.5KW奶泵,电机都冒烟了,变频器还是没有报警,依然有输出。这个太危险了!

网友F:
好资料,认真看了,遇到此类问题起码有了一个具体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连图片一起都是百度上的吧?
不管资料来源何处,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同样能学到新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H:
以前还真不知道变频器会损伤电机,尤其是轴承电流飞弧之说,真是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但通过这么多年的变频器使用还真没发现文中所述的这些损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但是如何设置变频器保护?前几天遇到了个事,ACS510,带1.5KW奶泵,电机都冒烟了,变频器还是没有报警,依然有输出。这个太危险了!
我经常接到客户这样的咨询,说电机都堵转了,伺服驱动器还不报警,要不是发现及时,肯定电机就烧了;
正常来说,伺服驱动器有过流、过载报警的,为什么这台没有报警,天知道为什么没有报警,我只能说是个体差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以前还真不知道变频器会损伤电机,尤其是轴承电流飞弧之说,真是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但通过这么多年的变频器使用还真没发现文中所述的这些损害。
头次听说,文章的真实性有待考究

网友J:
变频器损伤电机,电机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反损伤。要说损伤严重时n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电机制造已经考虑了变频器的输出特性,从绝缘强度到防止轴电流的措施,已经做得比较到位了。就如同人类的进化过程一样,流行病是躲避不了的,那么各种保护自己生存的预防措施不断地涌现,这就是自然规律。

网友K:
标题党,N年前的老坟

网友L:
怎么我这里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L:
我们公司的所有机器都是变频启动的,一直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