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哪位能帮忙看一下芯片 可以用什么替代 ? 或者谁有想买  SA534165 ,在马云家根本找不到

网友A: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就不用费尽心机去找了;里面的程序会把你搞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现在这个芯片买不来

网友B:
只能买旧板,怎么确定芯片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电测试 烧了

网友C:
有些芯片都是定制的

网友D:
别操心了,有程序!买新的没用!重买快板吧!三菱的!

网友E:
建议买拆机件。我觉得自己不好搞定

网友F:
这个芯片旁边的XL1是这个芯片的晶振,可断定是一个单片机,即使您买到了新的芯片也没有,这个单片机的程序您估计也没有。作罢吧。

网友G:
是买不到,我找了又找,连芯片pdf都没有,也不知道里面带不带存储器,看能不能找个报废的。

楼主:
哪位有拆机的也可以,现在急用,价格高点也没关系 在这边买也放心 都是比较要好的同行相信

网友H:
淘个二手板吧

网友I(2020-04-05):
我有啊!富士G1S-110KW的吧?5.5-630KW板子我都有现货,还有新款2S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