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家装电线BV硬线同BVR多股软线那个更好点?  价格BVR比BV一卷贵十元,    如果已经用了多股软线BVR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家装一般用bv,bvr也可以,插座开关接线处需要做冷压接线端子或者搪锡……

网友B:
感觉都可以吧,
看到BV多一些。

网友C:
家装电线用BV.

网友D:
硬线用的多

网友E:
我自己家装自己做的
用的是BV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线端处有做处理吗?

网友F:
家里硬线比较多,因为装修的时候方便穿管!

网友G:
硬线好用一些!如果用软线接头连接要多加注意

网友H:
这个东西关系到十几年的使用,还是用最好的啊

网友I:
用硬的多些 也可以用软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有!
自己接线做仔细点!

网友J:
我用的是ZR-BV-2.5的。

网友K:
硬芯线施工的时候容易断裂,易留隐患,尤其是接头部分。

网友L:
自己用选软线,干工程跟设计要求做。

网友M:
用bvr的接头用洛铁焊一下

网友N:
家庭装修一般都是用硬线的,现在住宅施工进户也大都是硬线。。。

网友O:
当然选好的了

网友P:
BVR线好点,大家所看到的是BV线多,那是因为工程成本的原因

网友Q:
我喜欢用软线,硬线如果压接不实容易造成虚接,尤其是插座。所以我用软线。

网友R:
使用硬线,应当如之前回复所说,有价格因素和便于穿线的原因,而又可用(无振动等影响)。

网友S:
个人觉得软线好一点,布线转弯容易,接线也好接,硬线接线太硬,用钳子紧最后容易断,转弯也不好转,软线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T:
我感觉软线好接线,但端子那压不太实。

网友U:
刚更换的家里的所有插座和开关,都是硬线,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V:
用软线,施工用硬线是因为量大,价格便宜,省的多,而且较易穿线。但是暗管内的线,经过拐角,谁知道有没有破损?
家里自己搞还是用软线好。

网友W:
从应用角度 来说 ,还是硬线比较好些,当然施工时有些难度 。

网友X:
软硬到无所谓,只要线够大就行。

网友Y:
我喜欢多股铜软线。硬线容易破皮。

网友Z:
按过去相关施工规范要求,穿管暗敷的线路,必须是软线,而且还规定穿管导线总截面积不得超过线管截面积的40%。

但由于现在只讲省钱,不再讲究什么安全和质量,以及施工方便。

根据个人施工经历得出,硬线穿管暗敷,穿管难,容易卡管、绝缘损坏,如果导线没有理顺的话,更容易在管内打结造成穿管失败,严重的使导线在多次弯折中截面积减小、损伤,甚至断裂。但优点是终端接头与各种电器连接时容易保持连接紧固接触良好(前提是必须认真施工)。

软线穿管暗敷基本上可以减少、防止硬线穿管暗敷的大部分缺点,但在终端与各种电器连接时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软线不容易夹紧的原因,所以施工规范明确要求软线的终端接头(包括中间接头)要搪锡处理。

从导电性能上来说,软导线的载流量比硬导线载流量高一些。

网友AA:
都行,硬线穿管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Z:

网友AB:
我家的是硬线,按装方便些!

网友AC:
硬线好,抗锈蚀

网友AD:
  民用电线都采用单股铜线线,穿管方便...我参加工作时用的是木制线槽板和塑料线槽板安放单股铜线线,接着就是护套线(还是单股铜线线外面加了一层皮),现在全是预埋暗线,穿管全用的是单股铜线线...在我工作30几年里从没用过多股铜芯线。

网友AE:
BVR散热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