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复位置位求助

楼主(2017-03-16):
如图求助工控老师们,先诚谢! 想要做一个 1:上电首次按下开关M0.1 水泵(Q0.0或者Q0.6) 就接通;
2:再按下水泵切换键(M7.1) 切换到另一个水泵时延时两秒再运行
问题--- 程序段4中的置位指令没有用 M7.1闭合断开后 其常闭出点不会变化。其执行效果为: 按下M7.1水泵Q0.0切换到水泵Q0.6时延时两秒, 在在下M7.1切换回来的时候不会延时。

网友A:
再按下水泵切换键(M7.1) 切换到另一个水泵时延时两秒再运行 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水泵停止 另一个水泵延时两秒开始运行 还是切换另一个水泵运行 这个水泵停止 延时两秒再运行?
【方案】
倍福EtherCAT 与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为巡回演唱会“火蛇”保驾护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是 按下切换泵开关 M0.7来回切换Q0.0和0.6时,延时2秒水泵闭合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方案】
FLIR OGI热像仪进军影视业,助力捕捉无形无影的二氧化碳......

网友A:
不好意思 仔细领会了下楼主的意思 我建议楼主 好好琢磨琢磨 单按钮启停程序 论坛里讨论过 研究明白了 就没问题了
【方案】
奥普特—耳机孔定位

网友B:
没能理解你的意思
【方案】
图尔克汽车生产中的可靠滑橇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