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我最近使用松下FP-X C40T +FP-X E16X_AFPX-IN8 有点疑惑,是扩展单元FP-X E16X响应速度快?还是AFPX-IN8响应快啊?听用用松下的老司机说  AFPX -IN8 响应速度是1ms ,不知道扩展单元FP-X E16X 的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A:
呵呵;这些都是普通的I/O模块,你又不当高速计数器用,管它响应时间干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测试仪发过来的信号,我怕反应太慢了,接收不稳定!我前面有2台机出现问题,测试仪显示NG,PLC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客户离我这里很远,程序不是我写的,现在我接手再做一台!跟前面2台不一样,这是第3代了!

网友B:
开关量的扩展单元,和本体的普通输入端差不多。如果连PLC的速度都跟不上,那只能用工控机+数据采集卡了。

网友A:
E16X 由ON------OFF时间为0.6mS,
AFPX-IN8由ON------OFF时间为1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