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我需要检测轴承的转速,低于设定值要报警
我厂采用的PLC是ET200系类,我该选择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比如1、编码器控制检测  2、高速计数模块+接近开关 3、还是…………
最好能提供一下型号,大概的也好

网友A:
是检测轴承还是轴的转速,转速有多高?一般要求不高的情况接近开关就可以解决

网友B:
编码器!高速低速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轴承的转速,将近1000转/分,用接近开关应该可以,那需要计数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高速低速都可以
用编码器不稳定吧,它是多脉冲的?
如果用,该选绝对型的吧?

网友C:
兄弟啊,还是先把你的轴承型号讲一下吧,轴承种类毕竟都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啊,还是先把你的轴承型号讲一下吧,轴承种类毕竟都好多
告诉我方案就行,剩下的我就可以解决

网友D:
这题目看了很不解,检测轴承转速?轴承转速和轴转速有区别吗?难道说轴承的内外圈两个转速?中间有打滑问题吗?楼主能详细介绍下吗?检测目的?而且,转速的检测用脉冲法测量足矣了,为什么还会考虑绝对值编码器呢?咋贵咋整?真的很不理解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好接人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检测轴承的转速,低于设定值要报警
我厂采用的PLC是ET200系类,我该选择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比如1、编码器控制检测  2、高速计数模块+接近开关 3、还是…………
最好能提供一下型号,大概的也好
西门子的ET200系列PLC控制器?没听说过呢。
测转速不能用绝对值编码器传感器,用增量型的编码器传感器,需要PLC控制器拥有高速信号输入端口。

网友F:
直接检测轴的转速
用编码器

网友E:
如果转速低的话,或者有变速齿轮降速测量的话,可以使用近接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传感器制作测速机构。
如果是高速转轴,建议使用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G:
高速计数我存在下面的疑问:
1、转速不高,普通晶体管输入就行,是否只要输入信号时间不小于整个程序的循环扫描时间,假如程序执行时间为20ms,则60*1000/20=3000,这样被测对象每分钟不超过3000就可以?
2、PLC的输入点同样是晶体管的,高速输入点与其他点硬件是否有区别?高速输入点用的高速光耦?

网友D:
如果转速不是很低,采用测频法,在一个基本时间内,读取脉冲数就可以了。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起码你需要的是轴承的内圈还是外圈的转速,平面轴承和向心球由于结构不同方式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