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AB PowerFlex  110Kw  时不时就报接地故障?  有好几台 同功率 同型号 均出现同样情况。外部故障已排除。请大神们 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本来想跟你讨论下的,被你一句“大神”吓的半死,群里我师傅咸庆信老师,还有几位都没说过自己是大神,我要是“赐教”,就太猖狂了。

网友B:
硬伤,没办法,里面用了一个霍尼韦尔家的元件,批量性的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哪个元器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过质保期   都批量出问题  头疼啊

网友C:
用的是霍尼韦尔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D(2017-09-18):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单位AB700S 20DH820N3ENNDNANK 带250KW的,经常报F13接地 换门极驱动板  换功率板  IGBT ASIC板 都不能够解决  (没有霍尔传感器的)估计是IGBT管压降检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