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我有一台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已知额定频率500HZ,电子磁极对数2对,目前用台达C2000系列变频器启动不了,启动没有转矩,只有嗡嗡的声音有点类似异步机电缺相启动那样的感觉。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呢,磁极角度未知会不会有关系,麻烦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额定频率500HZ还是50先看仔细了;

网友B:
同意1楼的建议啊,是500HZ吗?磁极角度不学习就是开环控制,同步电机的主力就不好发挥啊。

网友C:
首先要做电机的辨识,如能通过就有希望,如通不过就不要试了。

网友D:
永磁同步电机,起动带载不?,如果带载就扔了算了

网友E:
这个同步电机也许是主轴电机,额定转速也是最高转速,15000rpm。同步电机需要设置参数辨识。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变频器厂家。如果无编码器运行,只能是V/F模式的驱动。

网友F(2020-12-25):
不知道楼主后期后期怎么处理的?很想知道,这边也碰到了。

网友G(2021-02-06):
这永磁电机,使用上,与异步电机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以常规的异步电机经验去套用,

如果随便拿一个永磁电机和变频器去配套,要经过复杂的计算,
我们一般是将电机和变频器调试好,配套出给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