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用逆变器

楼主(2017-03-16):
请教各位
  如何将逆变器改制成UPS用,用12V电瓶转换220V,带负荷1.5KW,保证断电后继续使用10分钟,如何加装充电装置。

网友A:
12V变交流220V呀?还是12V的电平串并联电池组,你变成AC220V呢?这可是不一样的问题呦。前者不可能,后者可以。

网友B:
有很多12V充电器.
但是12V不串的话,电流太大.

网友C:
这个功率的有现成的,机房的服务器用着

网友D:
   改装比较麻烦。要有内外部供电切换电路、外电路断开报警电路、电池供电电压检测电路或延时电路。可以尝试一下。若楼主真想改,我可以把我的思路画一个简图,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设备过于昂贵,所以改用UPS,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