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求教:
  我厂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带11KW电机,做恒压供水,参数设置完之后为什么频率与功率不对应,45HZ时功率显示3.25KW,而且用水量不大时不降频,请问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机此时的状态是否与变频器的显示相符。比如出水压力和流量的测试,电机轴转速的测试。看看45Hz时的运行工况,对不对。然后再说变频器里的参数如何。总感觉11kW电机,运行于45Hz,输出功率才3个对kW?负载怎么这么小?是不是有进出水的阀门没有打开?

网友B:
我咨询下,功率不是固定的吗?怎么会随频率变化?变化的不只是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现在11KW电机,运行50HZ时变频器上显示6.88KW,11.8A ,为什么50HZ时不能带满11KW。

网友C:
请加大负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你的负载本身是达不到11kW,变频器的输出,具有11kW带载能力。但这不意味着你的负载就是11kW呀。如果你的负载能人为变成11kW负载,那变频器的显示功率和电流就都能达到其额定状态了。

打个比方,一辆汽车,带着本身的货物,能爬45度的斜坡再高就爬不动了,可是他面前都是45度以下的斜坡,所以很轻松的ok了。一点都不费劲。但如果前面出现了一个50度的陡坡,那这辆车死活也爬不过去了。

你现在的问题就,变频器所带电机的负载很轻,所以运行起来很轻快。电机的负载能变吗?给它加点负重试试。如果负载不能人为改变,那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D:
呵呵;负载本身就小的;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大力支持!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