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栅怎么接法

楼主(2017-03-16):
各位大哥,威格勒安全光栅怎么接继电器,发射端3根线,接收端5根线各位大哥,威格勒安全光栅怎么接继电器,发射端3根线,接收端5根线

网友A:
呵呵;没说明书的话把你二个接线引出的拍张图传上来;
有时按颜色也能猜出;

网友B:
网上搜搜光栅接线,大同小异的基本一样。

网友C:
至少也要传个图片,说明书,我们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3芯发射,5芯接受,24V,0V,PNP,NPN还有一个CP

网友D:
知道品牌,如果有铭牌的话(型号),或许能便于查找资料。

网友E:
上图看看,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F:
应该还有一个控制器吧,发射和接收都要接到控制器上去

网友G:
网上资料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