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手动操作时,FB41的手动值与输出值是一致的·但切换成自动时FB41的输出值出问题了!液位设定值95%·当实际98%时变频器应该转速变快才对,反而变慢了·怎么回事?

网友A:
作用方向反了.
P正负?

楼主:
P是正的·为0·

网友A:
0?
还是贴出来fb41周围吧.

楼主:
现在在外面,比例增益P=0·0      I=15000mS 正反馈的话应该P为正数我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外面,比例增益P=0·0      I=15000mS 正反馈的话应该P为正数我觉的

试试呗

网友C:
应该是负反馈吧?

网友A:
P(Gain)=0.0能工作?

网友D:
p设成负数就对了,你这是正向pld相当冷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