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程序请教

楼主(2017-03-16):
图片里的程序:D200 为何不是:9.87 而是:9 我需要精确的:9.87
程序怎样读的出来? 各位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里的程序:D200 为何不是:9.87 而是:9 我需要精确的:9.87
程序怎样读的出来? 各位赐教一下,谢谢!
需要小数的请使用浮点数运算指令。

网友B:
顶楼附图所示,得到的结果应当是商和余数。

网友C:
三菱fx这些浮点精度一般,5u的可能有改进吧

网友D:
0.87在D201

网友E:
这孩子;
你用的是整数运算的指令,98700/10000,结果就只有9了;

网友F:
浮点运算就可以显示出来小数了

网友G:
整数除法运算的结果有商和余数两个,D202中还有值

网友H:
用浮点数除法才行

网友I:
先转换成浮点数,再运行浮点运算

网友J:
这是整数运算指令小数点去掉

网友K:
尾巴上的被盗了
找202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学的 很多指令都没用过 别见笑哈

网友L:
浮点数运算,别搞整数运算。

网友J:
用浮点运算指令

网友M:
默认是取整的,你要用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