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客户一台脱水机,负载很大,变频坏了,我拿7200ma带用,结果减速停车时,电机出现失速,频率都减为0了,电机还没完全停下来,减速过程中,也一直在失速,弄了好久也没弄好,大家研究下该怎么调?

网友A:
1、查制动参数;2、查外接制动电阻。如果7200MA是新的,IGBT(制动管)应该没问题。但功率级别应该相符。
另外,真见过有的变频器的内部制动IGBT管根本未使用!但7200不会吧?

楼主:
在接制动电阻,减速中制动电阻有响声,有发热,变频母线电压也不上升,不是制动造成的。

网友A:
母线电压“不上升”,不对。应该下降。下降的速度么。。。

楼主:
正常运行中母线在540v左右,减速停车时,母线电压一直在680v左右。不是外部制动造成的,开始去的时候,外部电阻没工作,开到20hz停止,变频器母线都超720v了,还报过压。

网友B:
如果加个抱闸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sn-15,16都改了

网友C:
刹车不灵了。。

楼主:
加个抱闸肯定可以,但客户不会同意的,之前的变频都不加,换个变频,要改动机械,客户肯定不同意,杭州这修变频的这么多。再说也没见过脱水机外加抱闸的。

楼主:
排除外部故障,不是不灵了,而是没有刹车,全靠变频器同步减速,之前的变频停机正常,就是互感器坏了,电流乱跳,老报过流。

楼主:
cn15直流刹车也改了,cn25,cn26失速防止也改了,cn29,cn30,cn31频率一致检出也改了,cn35-38速度寻找控制也改了,cn40划差补偿控制也改了,转速回授cn47-54搞不懂啥意思,我发图上来。

网友D:
原来上面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原来是三基(同音字,就是台湾那个)s1100 11kw重载的

楼主:
这个设备就是家里洗衣机的甩桶,就是个头大,一次甩2吨,开到50hz,自由停车的话要40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似SN-16设置后,BN2、4还要设置?

网友A:
换的7200是多大功率?

楼主:
16楼师傅是的,bn2减速时间1bn4减速时间2
17楼师傅,都是11kw重载型25a的
18楼师傅,有制动在工作

网友E:
你看看你变频器的停机方式是不是减速停车。

网友A:
换新变频器后有问题,大多数是参数的问题。最好一项一项对一下原变频器参数。有的变频器,它的参数互相关联很多。

网友F:
为实现轻载启动,离心脱水机采用离心离合器,在电机刚启动时,离心机并不随动,随着电机速度增高,离心机的速度也慢慢的增加,从而实现轻载启动。

楼主说的情况可能就是离心离合器所导致的。

离心离合器通过摩擦力来传递扭矩,它的基本结构由三个元件组成:主动件、离心体和从动件。离心体滑装于主动件上,由原动机驱动主动件旋转加速而将其径向甩出。当主动件达到规定角速度时,甩出的离心体与从动件内壁压紧,由摩擦力强制其进入运动状态而传递扭矩。离合器的从动件可以直接或通过皮带轮等机构与负载连接。
  离心离合器具有其它离合器所没有的一些特点,所以在工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典型的应用包括有小型工程机械、园林机械、钻探机械、风机,离心机,压缩机和压力机等。

网友G:
脱水机的惯性大,原来的刹车电阻跟换上的变频器匹不匹配

网友H:
有没有刹车啊

网友I:
失速应该要报警停车啊

网友J:
建议你增加刹车控制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有刹车电阻,且跟7200ma说明书上的配套,没有机械上的刹车片之类的。

网友F:
判断离心脱水机内是否安装了离心离合器,就是看设备在启动时,电机与脱水机,他们的速度是否一致。

如果他们的速度完全一样,则脱水机的内部没有离心离合器。

如果不一样,是电机速度快,而脱水机的速度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最高速度,则脱水机的内部有离合器。

网友K:
检查一下制动过程直流母线电压和电机实际电流,如果整个制动过程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高到了接近800V,而且电机电流接近额定电流满了,那就是已经发挥到了变频器的最大能力。反之如果电流没用满,可以适当提高一点制动电流,也就是再并些制动电阻。让电机制动电流加满。

对于机械上的离合器,那是它的特性,就该着不停,那光靠电制动没戏,还要加抱闸抱死才行。

网友F:
如果脱水机确实装有离心离合器,那么仅仅依靠变频器来制动脱水机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变频器仅能制动电机,而脱水机根本不受其控制,仍然以高速惯性滑行,直到停车为止。

网友L:
电流是多少?

楼主:
原来的修好了,直接换上去就行了,谢谢各位同行!

网友M:
直流制动 时间太短了把

网友N:
如果能耗制动是好的,那就是直流制动参数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O:
分明就是制动电阻没工作

网友P:
脱水机哪有减速停车的?全是自由停车,没看见过减速停车的大型脱水机,那样要浪费多少能源啊,减速停车时需要消耗能量的,大型的脱水洗衣机,基本是多段速,自由停车,低速5HZ,高速120HZ,减速停车,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