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确认是变频故障。排除外部问题,拿另外一台同型号的,装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把这个变频装哪都不行。
 我把互感器屏蔽了,或者拆了,还是出现同样故障,互感器都拆了,过载有是从哪报出来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动机,负载是不是堵住

网友B:
N2的通病

网友C:
那就一定是:1、互感器后面的电路有不稳定因素;2、驱动电路有不稳定因素。

楼主:
驱动电路6路波形完全一样,带电机电流也平稳。互感器信号直接上主板了,但主板我也换过,也不行。所以问题肯定在驱动板上,就是我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网友D:
也可能驱动不是太好了。

楼主:
楼上朋友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板子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屡试不爽

网友F:
参数,电路里滤波

网友G:
台安n2这症状是常见也是易复发的,换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