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有一台单相小功率电机带动传送带。现在出现电机启动无力,需要用手盘动才能转动。而且有时会出现反转现象。电机通过控制器控制,控制器是通过调频来控制传送带运转速度吗?

我以为是电机缺相造成,但是缺相的话电机不应该在之后运行时会烧毁吗?

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与运行电容,这种情况是不是启动电容烧毁,运行电容没事。

网友A:
一般是电容。

网友B:
是普通的传送带单相调速马达对吧,功率很小的,而且还有减速机构。这种不是调频的调速器,具体是由什么调速的,忘记了。单相马达不能正常启动,除了检查调速器本身之外(比如代换新的),还要检查和更换交流电容器。

网友C:
电容问题多,换一个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功率很小。控制器确实准备更换。电容问题的话是不是直接更换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启动电容还是运行电容呢,还有电机里的话换电容方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是电容。启动电容还是运行电容呢

楼主: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单相单机引出的5根线 其中2根蓝线接S1,S2 其余3根线测好的电机时的电阻比是1:1:2

这台电机测量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断了,但电机依旧能工作啊,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D:
单相电机没有缺项的问题,楼主确认下电机是三相的还是单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相的。因为故障现象很像缺相啊,可能单相的电容烧毁不能叫作缺相?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检查一下电容,有的电机还有离心开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启动电容

网友E:
“这台电机测量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断了”。可能是启动绕组断线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手绘!

12电阻应该是13和23电阻的两倍,这个电容C应该是运行电容吧。如果我这电容失效了,电机是不是直接无法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G:
启动电容(容量大的一只)坏、离心开关坏、启动绕组烧或者断线均会导致楼主所述的问题。如果测量一组线圈断线多数是启动绕组损坏或者是离心开关损坏。

网友H:
启动电容容量不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后来去网上找了下单相电机启动电路,应该是断线导致的无法自启动。

网友I:
检查启动电容,离心开关,启动绕组。

网友J:
回复 楼主:
检测电容和离心开关就可以判断的吧

网友K:
调频还是换成3相电机吧!挺简单一事非得搞复杂了干嘛?

网友G:
回复 楼主:
也不排除离心开关损坏的可能,你可以将电机端盖拆开检查便知。

网友L:
单相交流电机有不用电容的哦。

网友M:
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N:
查离心开关和启动电容、试换调速器。逐一排除应能解决。

网友O:
需要盘动,肯定是电容坏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4和5 的桥式整流 是控制什么的 啥意思

网友Q:
换个电容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P:
4-5是电机后部发电机输出,桥式整流是控制器内部速度负反馈,用于稳定转速。

网友R:
启动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S:
十有八九是电容问题啊

网友T:
双电容单相电机

网友U:
  十有八九是电容问题多,换一个看看

网友V:
这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W:
单相电机就不存在缺相运行,只有三相电机才存在缺相运行。此故障很简单把电容检查下,如果电容不坏就是电机绕组坏了(绕组用万用表检查电阻值),还就是电机匝间短路。送去把电机修理即可。

网友X:
一般,启动电容CD运行电容 CBB的

网友Y:
有可能电机副绕组坏

网友Z:
控制器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