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IHF250K驱动问题

楼主(2017-03-17):
该机停了2年不用了,之前的话是烧电机后一直不敢用。整机测量没有发现大问题,有好多灰尘,风扇和直流电抗器都被拆走了。还有老鼠窝在里面,想拆机清理后再用。单独给驱动板上电,显示加速过流ocpa,测量GE极负压,6路均为-9.1V左右。接上霍尔又报欠压lu,屏蔽欠压又报过温oh,屏蔽过温,显示正常,起动报ocn,恒速中过流,把驱动的上臂下臂都按平时的屏蔽方法屏蔽好了,起动正常了,也没有报任何故障。测量GE极电压,上臂3路转变为14.8V左右,用交流档测量不到交流电压,显示0V.下臂3路负压没有转变还是-9.1V左右。测量上臂3路驱动厚膜(型号M57962AL)的13,14脚为光耦的触发脚有4.82V,下臂三路的13,14脚为0V,顺着这个引脚直接上到主板的CPU了,这条线中间连个电阻都没有就直接进CPU了, 奇怪了,为什么CPU给的驱动PWM信号会是这样的,上臂有,下臂没有,也没有报警?后面检测是不是还有什么线没有接,在输出三相电压反馈那里屏蔽,把A2611光耦的输出端接一个47欧的电阻短接到地,上电报ocpn恒速中瞬间。看来这样屏蔽是不对。第一次搞三垦的机子,哪位老师傅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下桥臂光偶电压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啊,4,6脚25V左右,现在测试单独触发六路驱动,负压有一些小的变化,负压-9V降到-8V左右,拆下厚膜一个个测量没有发现异常,可以基本确定驱动板部分没有大问题,就是主板部分还有检测没有通过。

网友A:
单独引入驱动信号,光偶有供电的情况下,还没有电压,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没装模块啊,不装模块就是这样子。

楼主(2017-12-19):
现在又修了这个系列的机子,驱动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屏蔽,今天干脆就不屏蔽了,直接装一个模块,串灯泡运行,正常的时候都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测量是哪项驱动有问题就知道了。直接更换厚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