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西cpu 222的通讯口怎么连不上

楼主(2017-03-17):
西门西cpu 222的通讯口是连着触摸屏的,触屏是威纶的,我想读取PLC中的程序,但始终都连不上,我怀疑是PLC的通讯口的通信协议已经改变了,我想下载PLC程序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是USB-PPI编程数据线?计算机安装了数据线驱动程序了没有?通讯设置用的COM端口编号,选择正确了没有?

网友B:
老式MPI电缆接口设置PC adapter PPI,新式USB A2的接口选择USB A2 FWL.1
但是如果原plc波特率设定不是187.5,就不能用mpi,只能用ppi

网友C:
原装的线,应该可以读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原装西门子线,况且用这条我可以下载别的设备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原装的线,我就是怀疑PLC的通讯口的通讯参数已经变了

网友D:
把触摸屏拔掉 plc拨到停止模式试试

网友E:
呵呵;速率改了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以你的办法去试一下

网友F:
搜索所有波特率

网友G:
把plc拨到停止。你的电缆是mpi,应该选pc adapter(mpi),另外该电缆要自己的驱程,应当装对驱程。

网友H:
远程地址改一下试试,如3

网友I:
这个线不好用,mpi 要ppi才可以

网友J:
选PC ADAPTER(PP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