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大神们帮帮我如何可以让我的步进电机能够运动起来,我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程序是常规的启动停止指令,可是步进电机不行的,连线都是说明书链接的
好奇怪是什么问题,求求大神们帮忙解决解决

网友A:
确保接线正确?程序没问题?
PLC脉冲发出来没有

网友B:
发接线图和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们帮帮我如何可以让我的步进电机能够运动起来,我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程序是常规的启动停止指令,可是步进电机不行的,连线都是说明书链接的
好奇怪是什么问题,求求大神们帮忙解决解决
PLC需要选型拥有高速脉冲输出端口的机型,PLC需要编制脉冲信号输出指令,PLC需要和步进马达驱动器进行正确的连线操作。

网友D:
发接线图,发程序.

网友E:
上传你的接线图,程序大家好给你诊断一下,仅凭文字表述的并不清楚。

网友F:
怎么没上图和程序,不然的话空说没用

网友G:
要发脉冲

网友H:
兄弟,先上图。

网友I:
是的,上图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一般是接线错误

网友K:
没图,只能说说看

网友L:
“PLC来控制步进电机”——莫非没有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网友M: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是没有驱动器的

网友N(2017-06-18):
1.用万用表或示波器先测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发出脉冲来
2.脉冲要是发出来了不转就看控制信号模式、电平、驱动能力等与驱动器的设置/要去匹不匹配
3.带载的话,还要考虑是否足够力/转矩

佛山市顺德区雷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_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