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如题,我自己有plc(fx2n,s7200,cp1l各一个,都是本体),现在想学习通讯方面内容,有没配套学习用的硬件或软件?

网友A:
看你准备做什么通讯,需不需要配置特殊模块,这个还是把相关资料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我自己有plc(fx2n,s7200,cp1l各一个,都是本体),现在想学习通讯方面内容,有没配套学习用的硬件或软件?
制作PLC的通讯控制系统,需要执行器或者传感器机构,比如能够组网通讯的变频器,或者能够组网通讯的仪表或者传感器等等。

网友C:
至少支持串口,支持modbus,有串口测试,modbus测试软件.

网友D:
找个变频器或者仪表,练练modbus

网友E:
fx2n通讯需要另外再购一只通讯卡,你的FX2N--PLC并不饱含此通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FX2N 485BD 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