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请问,三菱多轴运动控制中,虚拟轴的加减速时间如何设置?

网友A:
如果是简易运动模块,系统配置中设置一个虚轴,这个轴对应的参数中有几组加减速设置,设置定位数据时有用哪一组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还真是有,之前没看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