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7):
我们的设备是开卷落料线,一个主动放卷,一个牵引放卷。如何控制让牵引放卷的那个电机和主动放卷的电机做同步呢?听说用张力可以做,看了下手册可以选择“感应电机无感测转矩控制”。是不是说可以在不增加外部编码器、PG回收卡的情况下做啊?哪位朋友做过类似的案例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想做成这样的结果:主动放卷那个电机在没有外力牵引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张力(张力可调),当有外部动力牵引它的时候主动放卷那个电机立即启动运转直至恢复到之前那个张力。各位大神,这样可以做到不。

网友A:
看你的设备是钢铁行业的,由于你的惯量比较大,肯定要用编码器,不然根本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这几百块是不能省的

网友B:
放卷用专用变频器,牵引用通用变频器,如汇川MD330+MD320,我也在做类似项目,但还没搞清如何设置

网友C:
可以用pid  加摆臂